[开关电源] 大家进来看看这电源,200W降功率使用 加了一温控开关

楼主(2015-05-07):
这电源是用在LED灯具上的,一开始点亮的时候是180W   但是点亮了有30分钟这样  功率降到了100W 加了一个温控开关 输出5V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还有帮我看下 上面的MOS管是那个品牌的

网友A:
这电源是不是有风扇接口,而你没有接风扇,可能是过温保护了,我们公司几乎所有的电源都有这个功能,就是温度达到某一限定值时,会自动降低输出功率,温度越高,输出功率越小,呈线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是不是有风扇接口,而你没有接风扇,可能是过温保护了,我们公司几乎所有的电源都有这个功能,就是温 ...

这款 电源 没有风扇的     它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温保护它的工作原理就是,热敏电阻串在三极管基极,温度升高时,热敏电阻阻值减小,三极管开始导通,拉 ...

还有这温控开关贴在散热器上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B:
感受温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受温度呀!…

是一个点的温度,还是整个灯具的温度

楼主:
降功率使用是好处嘛  还是电源做不到这么高

网友B:
回楼主:开关电源功率管…

网友C:
我也用过类似的方案,这样避免电源超温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那么细心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