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增益带宽积(GBW)

楼主(2015-05-07):
当输入信号频率等于GBW的时候!设运放增益为1,此时的输出信号是否衰减!?

例子1:增益带宽积,假设运算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为1 MHz,它意味着当频率为1 Mhz时,器件的增益下降到单位增益。即此时A=1。同时说明这个放大器最高可以以1 MHz的频率工作而不至于使输入信号失真。

例子2:单位增益带宽定义为,运放的闭环增益为1倍条件下,将一个频率可变恒幅正弦小信号输入到运放的输入端,随着输入信号频率不断变大,输出信号增益将不断减小,当从运放的输出端测得闭环电压增益下降3db(或是相当于运放输入信号的0.707)时,所对应的信号频率乘以闭环放大倍数1所得的增益带宽积。

网友A:
"当输入信号频率等于GBW的时候!设运放增益为1,此时的输出信号是否衰减!?"
再加一个条件就不衰减:压摆率不小于信号斜率。
这里的"不衰减"要服从单位增益带宽的定义:Vout=0.7Vin。

网友B:
例子2是对的。

网友C:
同意captzs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信号频率等于GBW的时候!设运放增益为1,此时的输出信号是否衰减!?"
再加一个条件就不衰减:压摆率 ...

:'(还是不懂!压摆率sr是边沿的限制?
意思是在输入频率达到0.7倍的Vin而且增益为1的时候!这时候频率乘增益就是GBW!(不管SR)
而要看这点是否失真要看SR?

网友A:
正弦波升降沿是沿着运放块的压摆率上升和下降,波形斜率SR保持不变幅度才不变,就要求压摆率不能小于SR。而要使运放块电路增益1,就必须满足上述条件,否则即使是跟随器,输出与输入幅度也不能保持1:1。
单位增益带宽Vout=0.7Vin的条件是电路增益1,假如运放块的压摆率达不到上述要求,条件就不成立,Vout≠0.7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升降沿是沿着运放块的压摆率上升和下降,波形斜率SR保持不变幅度才不变,就要求压摆率不能小于SR。而 ...

如果输入的是正弦波且电路增益1,信号频率等于单位增益带宽!假如运放SR满足波形幅度的变化!
此时波形输出变为0.7Vin是把!这个-3db点只是功率下降了而已对吗?
但是波形还是完整的!如果SR小于这个波形幅度的变化!波形就失真!?

网友A:
   这几天整理笔记心得有关单位增益带宽的测量。供参考。
   待测单位增益带宽的运放块设置电路增益=1(用跟随器最简单),就必须压摆率≥SR,再以斜率SR=2πfoVp关系式计算正弦波的频率fo;如果压摆率未知,则改变正弦波频率,当输出与输入幅度相等时的正弦波作为输入信号。测量时,改变幅度恒定的正弦波频率至f,输出幅度衰减到0.7,则f就是运放块BG参数。
  正弦波频率从fo改变到f,斜率随之改变,输出幅度的衰减有压摆率的贡献,造成BG量化不准;如果不断调整电路增益同步于频率的改变,测试就很麻烦。于是就规定,正弦波的幅度要小到频率(斜率)改变,输出不受压摆率的影响。

楼主:
看了好些边!终于知道了!-3db是衰减!和失真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A(点评):
失真分为线性与非线性,BG引起衰减属于线性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