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直接控制220V交流电机要怎样安全连接仿真器?

楼主(2015-05-07):
家电风扇控制板,单片机直接通过过零检测 IO口直接驱动可控硅控制小功率风扇电机,这种高压且没有隔离情况下仿真器要怎样才能安全连接板子进行仿真调试软件?做过的电工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隔离变压器

楼主:
这个我想到了,我是担心这么高压环境下仿真器容易损坏吗?你们都是这样加个220V隔离变压器直接接仿真器上面调试吗?

网友A:
何为高压?
参考地一样了
对于仿真器来说 就是低压 。

网友B:
光耦隔离

网友C:
不要用仿真器了
1.下载程序
2.功能试
3.不足转第一步!

网友D(2015-07-09):
光偶加固态继电器比较安全

网友E:
用笔记本电脑啊,你主要是怕烧电脑吧?把电脑的充电器拔了

网友F(2015-12-03):
我有Jlink隔离器;吼吼,推荐给你;
http://pan.baidu.com/s/1keQbO

宝上有卖哈;;P

网友G:
在连接信号侧用光耦隔离,或者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