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5外部32.768不起振

楼主(2015-05-07):
我在FRDM-KL05Z开发版上跑的程序正常,同样的程序在自己的电路板上跑32.768K不起振,这是为什么?在线等

网友A:
既然在FRDM开跑是正常的,说明程序没问题,那就检查一下硬件,你要确定例程配置的时钟方式,你的板子是可以支持的,
实在找不到原因,用示波器查看一下波形是否产生。

网友B:
检查一下自己的硬件有没有问题
和开发板的区别是什么
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样的话,你看看匹配电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