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振引起MCU不停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5-05-07):
近期遇到一个问题,用手触摸陶振时,系统不停复位,瑞萨芯片(表面丝印为C2L4NFPE3EF)。别的芯片从来没遇到过这样严重的问题,触摸其他芯片的陶振时,系统的显示只是有点闪烁而已,没有这个芯片不停的复位。并且这个芯片的产品在市场上经常反馈产品不工作,但是我们拿到故障品测试时没有复现,所以我怀疑是芯片可靠性有问题。不知各位大虾对这个有什么看法?若有请赐教!

楼主:
为何没有大神遇到类似问题,或者给予有建设性的答复?
此论坛是什么鬼?

网友A:
不是所有MCU都支持陶瓷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成断的复位,等于时脉停振再起振时使得电源电压大幅下降。试着检讨1.给充足的电源或者加大电源滤波电容 ...

我问题的重点是为何出现这个情况,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你们的产品有这样的情况吗?所以我怀疑最大的可能是MCU可靠性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题的重点是为何出现这个情况,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你们的产品有这样的情况吗?所以我怀疑最大的可能是MC ...

都说了,这不是MCU可靠性的问题,而是是否适用陶振的问题。即使适用,陶振也要满足MCU的参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