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里面else if语句最多能有多少个?

楼主(2015-05-07):
一个特殊应用,收到对方的一个10位随机数,然后按照这个值对一个数据流做不同方式解析。这样我只能用
if (a==0) ****
else if(a==1)****
else if(a==2)****
......
来解决。但是这玩意都1024个else if呢。也太多了吧。

由于解码时钟是120MHZ,(一个时钟来一位数据,要求按照位解码),又没有办法用FOR循环的方式做。有什么好方式呢?
如果能够支持1024个 else if我也认了。哪位知道?谢谢!

楼主:
实际中用CASE好些。但是1024个case行嘛?

网友A:
可以是可以,没有语法错误的是可以的。如何安排你的逻辑是重要的

网友B:
用ROM。10位随机数作为地址,相应的输出先定义好在ROM里面。 然后,不同的输入就有不同的输出了

网友C(2015-06-10):
用ROM不一定符合他的要求

网友D:
利用寄存器转化为并行的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