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PT2272-T4电路的严重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5-05-07):
请高手指点PT2272-T4这个电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Q1/Q2是可以同时点动工作的,这是不正常的工作状态哦,有没有什么办法快可以解决了,非常谢谢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高手来帮帮我哦,难道这个问题就没法解决了吗?

网友A(2015-10-18):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我用这个办法解决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B:
不管你按的是哪个按钮,遥控器每次发送的数据包含所有按钮的状态,接收芯片收到后也会据此刷新所有输出端的状态,而不只是某个输出端。如果接收芯片是锁存型的,信号消失后输出端状态维持不变,否则自动复零。

楼主:
OCON师傅说的很对的,我在PT2272M电路中增加一块CD4013就解决了问题,非常谢谢楼主的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就是我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