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问“潘旭华现象”

楼主(2015-05-07):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有的报道很牛叉,可是现状那?表示怀疑,如果真有那么好,为什么我国还要进口那么机床

网友B:
“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约是8微米左右,潘旭华的机床重复定位精度达到了0.6微米,相当于每次用一台起重机操作穿针眼,居然百发百中”。
看到这句我就放心了,记者连长度单位都搞不清楚。
我很想问问记者:0.6微米的定位精度是如何测量出来的?
骗骗老百姓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约是8微米左右,潘旭华的机床重复定位精度达到了0.6微米,相当于每次用一台起重机操作 ...

重复定位精度可以通过安装于数控机床上的线性反馈装置获得,如果是用增量式线性光栅尺,一般最小的可用分辨率为0.1um,好的尺子的重复测量精度能做到接近正负一个分辨率,也就是最小刻度数。一般带伺服的运动控制平台,重复定位精度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但是,如果要精确测量重复定位精度,有时考虑光栅或磁栅本身的测量误差的影响,也可用精度更高的测量装置,比如激光干涉仪,测0.6微米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复定位精度可以通过安装于数控机床上的线性反馈装置获得,如果是用增量式线性光栅尺,一般最小的可用分 ...

用干涉仪当然可以测量到1微米以下,这个方法已经有130多年了。
问题是:记者声称“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约是8微米左右,潘旭华的机床重复定位精度达到了0.6微米”,这就是胡说八道了。头发的直径说80微米还差不多。

网友D:
把常识性数据的量级弄错了,真是够专家的。。:lol

网友E:
这个前几个月就有消息了,完全有可能做出这样产品。但可靠性、批量生产、易用性、长期精度等问题还很多,不能批量化。他一台能有这个水平,哪10台、100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干涉仪当然可以测量到1微米以下,这个方法已经有130多年了。
问题是:记者声称“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约 ...

这个8微米我相信是笔误,从我国记者的综合职业素养来看,很少有新闻记者能把这些常识性的问题搞得很清楚,更不要说“重复定位精度”这样的机械工程专业术语。因此很有可能是当事人或者被采访对象当面告诉记者的,当事人口误,更有可能是记者在现场记录或者是整理录音资料的时候把数据记错了,很少有国内记者能对事实数据做到一丝不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8微米我相信是笔误,从我国记者的综合职业素养来看,很少有新闻记者能把这些常识性的问题搞得很清楚 ...

我也相信是记者根本不知道这些行业内的常识。
不过,这样的记者,能够写出真实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导吗?我看不能。
千分尺是很普通的量具,上面一定有两块塑料片供手持,目的就是避免手的温度影响测量。加工精度这么高的机床,车间内一定对温度变化有要求,这一点未见记者有叙述。高精度机床,周围一定要采取防振措施,例如机床基础外要加防振沟,这一点也未见记者叙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相信是记者根本不知道这些行业内的常识。
不过,这样的记者,能够写出真实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导吗?我 ...

因为国内科班出身的记者很多均是从新闻专业出来的,很多人不具备其他行业从业背景,采访质量与道听途说没有多大区别。
好像把楼盖歪了。

网友D:
碳钢热膨涨率,1米1度1丝。日本三井精机在上海建的工业母机床制造基地,制造精度1um,车间内恒温波动仅0.2k,冷气是决对不能对着设备和工件吹的,地板混凝土厚1米多,每平方截面有500多根钢筋。这种情况下,要保证1um的精度,温度正负0.1度,工件最大尺寸理论上限也只能做一米。

网友F:
只有教科书的受害者才是宿命论者。

你啥时候听说过一个农民。

而且还是中国农民是。

fatalist?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