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电源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5-05-07):
这个变压器的接线方式是,反激方式么?这里的D100是不是续流作用啊,还有就是这个Z100瞬态抑制二极管什么作用啊,还有5脚和6脚这么接是什么原理啊,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是反激式,56是给芯片供电的,半波整流,所以这样接,d100,Z100是过压保护用, 主要是保护场效应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