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问KE系列能否用UART来唤醒DeepSleep Mode

楼主:
看数据手册上描述,3个UART的时钟源都是BusClock, 而BusClock在DeepSleep模式下是disable的,意思好像是不能用串口来唤醒。
但是在第三章里又提到可以用AWIC模块来唤醒休眠模式,而AWIC的唤醒源之一就是UART active edge detect at UART_RX pin。关于这个AWIC如何使用,我没有找到更详细的描述。
这两处信息我不是很懂要怎么理解。到底能不能用串口来唤醒?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
请大伙赐教!

网友A(2015-05-08):
可以的,我个人理解AWIC和NVIC都是ARM内核的模块,而在stop模式下唤醒的话是直接通过AWIC唤醒内核的,然后AWIC到Clock logic和NVIC的单向箭头是指可以通过AWIC开启NVIC的~

网友B:
我也不是太懂,来这听听大伙的意见
长点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个人理解AWIC和NVIC都是ARM内核的模块,而在stop模式下唤醒的话是直接通过AWIC唤醒内核的,然后A ...

谢谢你回答.
那么这个AWIC要如何使用呢,怎么把串口设置成唤醒源?手册上对AWIC的描述好少啊,完全没有提到操作方法,然后ARM的文档里我只找到了WIC没有AW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回答.
那么这个AWIC要如何使用呢,怎么把串口设置成唤醒源?手册上对AWIC的描述好少啊,完全没有提 ...

你不需要额外的寄存器控制,你只需要设置UART那一部分就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需要额外的寄存器控制,你只需要设置UART那一部分就好啊

你是指UART里面的WAKE和RWU这两处吗?我在进睡眠之前把它俩都置位了,然后就是醒不过来。。。还需要什么别的设置吗?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木有,还是不知道该设置哪里:L

网友B:
等待大神前来回答这个问题

楼主(2015-07-14):
有没有人知道呢? 别的功能都差不多ok了就剩这个低功耗还没搞定。。。:(

楼主:
还是一睡不醒求救啦

楼主:
答案:
进stop mode前置UART0_BDH_RXEDGIE为1
串口中断里清零中断标志RXEDGIF

网友C:
RM里面写得蛮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M里面写得蛮清楚了

是啊,之前没有看到呢:L,后来发现了

网友D:
串口中断唤醒是不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中断唤醒是不是可以的啊

可以的呢,参看12楼和13楼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如果uart不能唤醒,那用什么方式比较容易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M里面写得蛮清楚了

看来英文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网友F:
进stop mode前置UART0_BDH_RXEDGIE为1,这个用户手册里面写了

网友G:
能唤醒,文档里面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