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83单片机RB4口作为输入,输入高电平导致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5-05-07):
如题:实际现象如下:
1):RB4口端接了两个电阻分压,输入24V电压,分压后输入单片机口的电压大致为4V,启动前接入24V,单片机直接无法启动,切断24V,正常启动;
2):启动前不 接入24V,上电正常启动后接入24V电压,单片机直接死机,断开后,单片机自动重启;
3):当将接入的24V电压降低后,启动前接入单片机上电无法启动;启动后再接入电压,测试为14v时单片机能正常工作,高于14V单片机死机,切断端口电压后,单片机自动重启。

我在程序中是将RB4口作为模拟量输入的,但感觉只要启动时这个口有电压输入,单片机就无法启动。找了两天了实在不知道哪儿不对,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流入RB4口的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入RB4口的电流多大?

用的5.1k和1k分压的,理论上限流应该在20/5.1k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由于用的电路很简单,布电路板的哥们没在RB3口上加下拉接地。程序中间我忘了这个配置字的禁止。运气不是一般的背

估计楼主是把RB4笔误成了RB3,用万用表实际测一下端口上的电压,应该可以早些发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