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595级联问题

楼主(2015-05-07):
3片595级联 输出口偶尔会有电平跳动的情况 是什么问题 驱动如下
                DWORD OutStatus = g_cap.wOutStatus<<8;
        HC595_SCLK_L;
        HC595_RCLK_L;
        for(WORD i=0;i<24;i++)
        {
                if(OutStatus&0x80000000)HC595_DS_H;
                else HC595_DS_L;
                asm(" NOP");
                HC595_SCLK_L;
                asm(" NOP");
                asm(" NOP");
                HC595_SCLK_H;
                OutStatus = OutStatus<<1;
        }
        HC595_RCLK_L;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HC595_RCLK_H;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HC595_RCLK_L;

网友A:
干扰很容易造成这个问题,尤其引线比较长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很容易造成这个问题,尤其引线比较长的情况下

电路如图
自己测试都通不过

网友A:
如果最右边是继电器,很容易出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最右边是继电器,很容易出这种问题

不是 595的输出控制光耦导通 经过2804输出一个电平信号 后端也是光耦检测电平

楼主:
已找到问题 在每次移位之后加点延时就OK了
                                                HC595_SCLK_L;
                        HC595_RCLK_L;
                        for(WORD i=0;i<16;i++)
                        {
                                if(OutStatus&0x8000)HC595_DS_H;
                                else HC595_DS_L;
                                asm(" NOP");
                                asm(" NOP");
                                HC595_SCLK_L;
                                asm(" NOP");
                                asm(" NOP");
                                HC595_SCLK_H;
                                OutStatus = OutStatus<<1;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
                        HC595_RCLK_L;
                        asm(" NOP");
                        asm(" NOP");
                        HC595_RCLK_H;
                        asm(" NOP");
                        asm(" NOP");
                        HC595_RCLK_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