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电机堵转问题

楼主(2015-05-07):
有一BLDC电机,购买了专门的控制器,但是电机启动后,在较低转速稍微增加负载就导致电机堵转,也就是说电机无法达到低转速时应该达到的工况。这个是控制器的原因呢还是电机的原因呢。增加负载的过程中电机转速会下降,当固定负载后,想把转速升上去,可是无论输入多大的转速设定值实际转速都不增加,这为什么?有谁懂的能详细说一下电机控制的问题吗,我是个外行,不懂啊。求教

网友A:
买本无刷的书看看吧;

网友B:
你买的控制器怎么控制的,是速度环吗?

网友C:
电机负载增加以后转速下降是正常的。我觉得是控制器的问题,控制器应该能让你自己调PID参数的。

网友D:
驴肯定骑不快

网友E(2015-08-17):
引用 网友A:
买本无刷的书看看吧;

堵转会烧掉吗?

网友A:
烧MOS管了;

网友E:
恒流驱动应该就不会烧MOS管和电机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恒流驱动应该就不会烧MOS管和电机了吧

电流,电压,功率等不超就可以;

网友F:
看起来带不了载啊,

网友G(2016-04-11):
关注,买的驱动模块未必靠谱,俺经历过,严重怀疑驱动电路设计不严谨,贴出来驱动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