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单片机中的发送中断标志位用什么表示?

楼主(2015-05-07):
各位大神,51单片机中的RI在stm8s单片机中用UART2_SR_RXNE表示,那么51单片机中的TI在stm8s单片机中用什么来表示,小弟急需,还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out_ser:  //把A串口上传
        btjf _UART1_SR,#7,*
        ld _UART1_DR,a
        ret

网友B:
STM8 不是有中文手册吗,你看下手册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UART2_SR_TC    发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