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使用过 SimpliciTI ?

楼主(2015-05-07):
rt, 最近想了解下。不知道是否可以移植到其他邮件平台上?

网友A:
SimpliciTI是一个简单射频协议,应该是可以移植的。但很少有人做。

楼主:
不知道你接触过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接触过没有

没移植过。
如果在不同的平台上应用,建议采用zigbee

网友B:
SimpliciTI网络协议是德州仪器公司专门为硬件结构简单的小型无线网络而设计的低功耗网络协议。该协议可以简化网络参数配置工作,协议栈本身体积非常小,只占用微处理器8k字节的闪存空间,大大降低了对硬件的要求,实现了微处理器资源占用的最小化,从而有效地减少了系统的成本

网友B:
我一个师兄在做,不知道怎么样了

楼主:
zigbee复杂,不想玩,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控制

网友:
楼主可以到TI上看看,个人感觉移植到邮件平台,应该不好弄

网友:
SimpliciTI是一个简单射频协议,应该是可以移植的。但很少有人做

网友C:
个人感觉移植到邮件平台,应该不好弄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TI什么时候做系统了,这个可以安装在手机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