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通讯问题

楼主(2015-05-07):
最近用RC522做个射频的东西,程序是网上的例程,单片机用的是430。 开始弄就遇到问题了,一直寻不到卡,请教高手有什么好的思路解决?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TX和RX引脚看一下有没东西,可能是程序配置问题,或者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