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求助蓝牙模块设计问题

楼主(2015-05-07):
我是一名零基础爱好者。
我想把温度传感器和蓝牙模块连接,然后把温度发送到手机上,请问各位专家大神我都需要哪些元器件?传感器和蓝牙如何连接?如何供电?
发疯一样爱上单片机!

网友A:
建议蔡采用一个单片机连接蓝牙模块和传感器。单片机从传感器采样后,通过蓝牙模块发射出去。

网友B:
赛普拉斯 推出了 可编程蓝牙
其IO 可以使用 外接热敏电阻 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C:
通过蓝牙模块上MCU的串口或者AD,连接上温度传感器,然后通过蓝牙模块发送数据给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