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研旭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板的资料,能发一份吗?

楼主(2015-05-07):
最近正在做直流无刷电机,基于DSP28335.谁有研旭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板的资料,能发一份吗?1686584538@qq.com,谢了

网友A:
你好,我也在做电机、不过开发板买的是淘宝网的一家叫做三兄弟的。需要可以发你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在做电机、不过开发板买的是淘宝网的一家叫做三兄弟的。需要可以发你一份 ...

能发一份吗,谢谢,如果太大,优先发原理图和程序。

网友B:
没用过xuyan的驱动   是不是用分离元器件搭的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发一份吗,谢谢,如果太大,优先发原理图和程序。

已发

网友C:
据说是通过电流变换倒向

网友D:
无刷直流电机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无刷电机是指无电刷和换向器(或集电环)的电机,又称无换向器电机。早在十九纪诞生电机的时候,产生的实用性电机就是无刷形式,即交流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这种电动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异步电动机有许多无法克服的缺陷,以致电机技术发展缓慢。上世纪中叶诞生了晶体管,因而采用晶体管换向电路代替电刷与换向器的直流无刷电机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新型无刷电机称为电子换向式直流电机,它克服了第一代无刷电机的缺陷。

网友D:
无刷直流电机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
无刷直流电机实物图
无刷直流电机实物图[1]
产品。 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多做成三相对称星形接法,同三相异步电动机十分相似。电动机的转子上粘有已充磁的永磁体 ,为了检测电动机转子的极性,在电动机内装有位置传感器。驱动器由功率电子器件和集成电路等构成,其功能是:接受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制动信号,以控制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和制动;接受位置传感器信号和正反转信号,用来控制逆变桥各功率管的通断,产生连续转矩;接受速度指令和速度反馈信号,用来控制和调整转速;提供保护和显示等等。

网友(2016-04-21):
你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1518146968@qq.com

网友E(2016-11-16):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在做电机、不过开发板买的是淘宝网的一家叫做三兄弟的。需要可以发你一份 ...

你好,你的资料能发我一份吗,最近在做无刷电机的驱动板. xxg296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