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穿透电流

楼主(2015-05-07):
如图所示,开漏型io驱动led,关闭状态下,是否会有穿透电流使led发光的状况?
如何解决这问题?

网友A:
你好,漏电流一般不足以点亮LED。如有LED误亮情况,根据需求在开漏输出端上拉或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漏电流一般不足以点亮LED。如有LED误亮情况,根据需求在开漏输出端上拉或下拉电阻试试。 ...

三极管集电极接上拉电阻?那不是存心让LED常亮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集电极接上拉电阻?那不是存心让LED常亮么?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写的 三极管 集电极?哪只眼睛看到我写一定上拉?
一上来就喷,你牛X就给楼主出个方案,都是好心帮忙,不要半桶水咚咚响

你的脾气有些大呀!

网友C:
根据8550参数,其截止电流Iceo约100nA(Vce=35V,Ie=0),导通电流800mA;LED灯导通电流一般毫安级别(1-20mA,各种LED不同),经计算楼主电路上最大电流1.6mA,我想穿透电流不可能点亮LED,8550导通能点亮就不错了。

如果漏电流能够点亮LED,这个三极管差不多是废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写的 三极管 集电极?哪只眼睛看到我写一定上拉?
一上来就喷,你牛X就给楼主出个方案 ...

: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根据8550参数,其截止电流Iceo约100nA(Vce=35V,Ie=0),导通电流800mA;LED灯导通电流一般毫安级别(1-20mA,各 ...

就是,说得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今天系统不稳上午电脑连不上,中午手机可以进来,但明明本回复是花生的,怎么晚上看却变成您。都是系统惹 ...

那啥,俺说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都沒说。记得看了两次,到了晩上回复人变了,难道我眼花。

估计是服务器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