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大神帮忙看下怎么计算,说下原理,求学者

楼主(2015-05-07):
(图片)

网友A:
因为存在反馈。

谢谢大家!

所以Q1的Vbe约为0.7V。

再次感谢大家!

至于基极电阻的问题。

几十个欧姆到几百欧是可以使用的。

事实上IO的输出电阻也差不多是这么大的。

完全没有基极电组的情况也不多见。

因为电阻很小基极电流也很小所以可以忽略基极电阻电压。

也大致能算出来。

谢谢大家!

网友B:
先看图1
LED分压1.7V,三极管PN结分压0.7V,那100欧电阻的分压可以当作3.3-1.7-0.7=0.9V,在没有加VCC的情况下100欧电阻的电流为0.9/100=9mA,这个是超过MCU的输出电流的,这个情况下MCU其实是满载输出,流过be的电流为1mA,而β为100,则Ice应该为100mA,这样是会超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的.
当然这个是理论上的分析,实际上就不懂了,发光二极管承受太大的电流是会烧掉的.而且超过额定电流后耐压也会变.

图2多了一个电阻,按照发光二极管和BE的分压,两个电阻承受的总电压为0.9V,阻值为1100欧,那MCU输出的电流就是0.9V/1100欧=0.8ma,在MCU的输出范围内,那三极管的Ice就是80mA.也超出LED的承受能力.

实际中应该按LED的电流来算,假设LED流过10mA电流,那三极管的驱动电流应该是10mA/100=0.1mA,需要的电阻应该是0.9V/0.1mA=9000欧.

好多年没算这个东西了,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在所有学员题目中,该题所列条件、要求是最清晰的了

但是,这类题目本来属于设计训练题,不适合给出电路元件数据,来求电路工作参数,而应把给/求次序倒过来

做为教学,首先则要研究LED该接e还是c极,R1及R2的作用,存在的必要性

顺便一提,这种心算口算小题目,不必计较教授大shi的高论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