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两个MAG3110模块在相同的地方磁场强度读数不同?

楼主(2015-05-07):
最近做的项目要用到多个MAG3110模块,可在相同的地方,两个MAG3110模块Z轴磁场强度的值却相差很大,是什么问题呢?求教!!!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没有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没有校准

该怎么校准呢,麻烦楼主给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校准呢,麻烦楼主给说一下

这也是某宝卖家和我说要校准的,正在改程序,也不知道行不行,程序是例程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某宝卖家和我说要校准的,正在改程序,也不知道行不行,程序是例程里的 ...

嗯,好的,等你出结果了再和您讨论

楼主:
我发现那个程序太复杂了,现在我用差值做出来了

网友B:
诸位可否带带我,,我刚拿到这个传感器,,只有英文资料,,

网友B:
权限太低,,不能给您发信息,,在用MAG3110一直卡在读取,,希望加QQ向您请教,,qq2484334614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D(2015-11-06):
同样的IC和地点,读的值相差很大,请问楼主找到根本原因了吗?是程序寄存器没设置好?还是数据处理方式不正确?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