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新人求教,用HJTAG下例程hex文件到SmartArm2200开发板中出问题!

楼主(2015-05-08):
请教各位,H-Flasher一直到下载程序那,选择hex文件烧,点击program出现图上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现在hjtag还是那么贵, 不到400

核心都刷出来, 连接应该没问题,
可能是下载速度被调整过, 设小一点.
如果是配置文件被人搞过, 那就是麻烦了,
换台电脑, 重新安装一下hjtag程序, 如果能下载, 说明配置文件被人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