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开机和弦音

楼主(2015-05-08):
哪位牛人知道家用电器开机和旋音的频段,及频段延时时间。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没听说这个还有具体规范的。一般找个OTP芯片录一段当开机音不行嘛,和不和弦找一段音乐素材不就行了,只要不侵权。

网友B:
莫名其妙的问题。音频的频率你该知道吧,不存在什么“频段延时”的概念,先搞清楚你到底想问什么,然后用汉语正确、完整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