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是我没设置对,还是STM8 的LCD设计太坑爹

楼主(2015-05-08):
设置后LCD后,王LCD-RAM[0] 送了一个1字节0xff,照我的理解应该一个7段码会全显,好多MCU都是这样,结果显示8个7段码的其中一段(SEGD). 当然这样用起来也没问题,只不过拆分数据太麻烦,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你没用好吧,我用PIC的点LCD,是把LCDDATA0~7的某一位置一时就是点亮这一段。肯定不是LCD-RAM【0】这样子,因为一个数据分8位,对应8个段,而每一个段是由COM和LCDSEG分别组成。

楼主:
我用过义隆的 伟诠的 都和这个stm8的不一样,我也怀疑没设置好。所以请教一下,有人用过吗?

网友B:
LCD-RAM[0]里面写0xff,相等于COM0的S0~S7,显示结果就成了你的那个结果,所以你必须按照你的液晶真值表去拆分,可能这也是STM8和其他CPU的不同之处,确实麻烦了点,但可以用

参考手册里面的内容

参考手册里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RAM[0]里面写0xff,相等于COM0的S0~S7,显示结果就成了你的那个结果,所以你必须按照你的液晶真值表去拆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