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模电大神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5-05-08):
请大神能不能抽空利用运算放大器TL064构建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频率在100KHZ-300HKZ,输出电压在5V左右)。求给力大神!多谢~~~希望能够贴出电路图。。3Q

网友A:
文氏电桥振荡器:

网友B:
TL062压摆率大约1V/us,振荡到300kHz可能有些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桥振荡器:

根据振荡频率公式f=1/2*pi*R*C, 降低RC可以提高振荡频率,但是波形失真了,该怎么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062压摆率大约1V/us,振荡到300kHz可能有些困难。

根据振荡频率公式f=1/2*pi*R*C, 降低RC可以提高振荡频率,但是波形失真了,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振荡频率公式f=1/2*pi*R*C, 降低RC可以提高振荡频率,但是波形失真了,该怎么处理了? ...

你的仿真示波器截图不全,无法看出振荡频率。

R3R4R5和两支1N4148决定运放在此频率上的放大倍数。应该调整到1N4148完全截止时电压放大倍数比稳定振荡所需要的放大倍数稍微大一点点,而1N4148微微导通时电压放大倍数恰下降到稳定振荡所需要的数值。这需要调整这几支电阻。
另外,运放压摆率不够可能是原因(只是可能),换更高单位增益带宽的运放试试看。

网友C:
064带宽太窄了,起码用0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桥振荡器:

能不能设置具体参数振荡到110HKZ呢?3Q了。~~~

网友D:
将后面的带通滤波器的参数改下,换个10M带宽的OP,5V/US左右的OP
调节电位器就可在100K-300K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后面的带通滤波器的参数改下,换个10M带宽的OP,5V/US左右的OP
调节电位器就可在100K-300K输出了
...

大神哥哥,抽空用软件仿真一下电路图给我好么,LZ小白主攻底层软件,硬件是个门外汉。。。3Q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4带宽太窄了,起码用084

做个仿真图给我看看好么?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后面的带通滤波器的参数改下,换个10M带宽的OP,5V/US左右的OP
调节电位器就可在100K-300K输出了
...

帮我做个仿真图好么?

网友D:
仿真用OP的没有下载模型。实物OP用个OP27可以,
稳压管用个3.3V,振荡幅度可以调节R6.

网友D:
频率调节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