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课题-运放

楼主(2015-05-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题目不好。
最剪的话,直接用运放输入级别,2个管子。

网友B:
楼上说得有理。
别的不管,只求最少,一对差分管就可以实现运放块的最低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有理。
别的不管,只求最少,一对差分管就可以实现运放块的最低功能。 ...

一对差分管怎么实现啊?能不能贴个图,谢谢!

网友B(点评):
2楼讲得很清楚,"直接用运放输入级别"。自己百度运放块内部电路图。

网友C:
最基本的差分对管,

网友D:
用二个NPN管搭接一个复合管也可以啊!

网友E:
给个鬼子书上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运放跟放大器不是同一个长相。至少三颗,2个PNP作差动放大丶一个NPN作共射极放大。 ...

并不是只有差分输入才叫运放,前期直接耦合,电流比较,现在还有CFA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运放跟放大器不是同一个长相。至少三颗,2个PNP作差动放大丶一个NPN作共射极放大。 ...

题目没意思之处就在于没有指标。所以3管纵然指标好也白搭,人家唯一要求是管子要最少。

如果单入单出也算是运放,那2个管子都多了,1个管子搭个基本共射放大器就满足题意了。

网友B:
如果运放块与分立件的概念没有划分,那么就不存在"用分立件搭建运放块",的说法,该说成“用分立件搭建分立件”,或者“用运放块搭建运放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起码要有正丶负两个输入以及一个输出,才称的上运放。

你到是挺肯定的,个人认为这个不是关键
上面电路对交流虚短虚断基本成立,
非要把个同相端引出来就好看了吗。

网友G:
除此之外,增益要达到一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