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丝印规范与制作工艺讲解

楼主(2015-05-08):
    PCB丝印网板制作工艺
    在PCB制造过程中PCB丝印网板制作工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拉网、网晒;
    这两个方面又有很多细小的操作方法,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1.拉网
    PCB设计中拉网步骤:网框清理——水平检校——涂底层胶——拉网——测张力——涂粘胶——下网、封边——储存
    具体操作说明:
    因网框重复使用,网框四周有残存之粘胶、网纱等杂物,必须清除干净,以免影响网纱与网框之粘合力
    将网框放置于平台(需水平)检查网框是否变形,如有变形则需进行整平处理
    将清理好,未变形网框与网纱接着面溥而均匀的涂一层南宝权脂(无需加硬化剂) 以增强拉网后网纱与网框粘合力
    待第一次涂胶约10分钟后,将网框放置于拉网台,并调整好相对之位置及高度
    选择网目,松开四周夹嘴,将网纱平铺在框上,然后将网纱均匀夹进夹嘴里,不能有起皱,注意四角要有较松余网纱,夹嘴一定需锁紧,夹子与夹子之间不能有间隙(自动升架、手动拉网为例)
    拉网:第一次张力26,静置5分钟张力为24;第二次张力28,静置5分钟张力26;第三次张力32,静置5分钟张力为30;第四次校正5点张力32,静置20分钟后上胶张力30;15分钟胶固化下网张力28,静置72小时后方可制作网版(以一米×一米全自动生产线使用网版为例)。
    将已调好的胶水用小毛刷均匀地刷在网框与网纱接着面上方,不可将胶水掉进网版中间部位,待胶8分钟干燥后,可用刮刀胶在涂胶面将未完全贴合之地方压紧贴合约10分钟左右胶水彻底干燥后(应采用开放式吹风加强干燥)才可下网
    去除网版四周多余网纱,并在网版边框注明,日期,网目及下网时张力(以便观察张力变化)为了防止防白水的渗入,在网框的内角用红胶水密封,然后用防水胶带封在网框与网纱接着面上方,同样防止药水的渗入
    2.网晒
    洗网:用磨网膏去油脂(新网),鬼影膏去图形(旧网),除浆粉去网浆、蓝油,用防白水洗杂物,用清洁剂冲洗网,最后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最后用纯净水清洗干净。
    烤网——烤箱设定温度应小于48度C。
    贴水菲林:洗干净的网再用纯净水清洗一次。按工程菲林拼片图形加大20%左右选取水菲林,用三角尺压住水菲林一端在网上,随即用三角尺慢慢往上刮平,再用胶刮刀轻压刮平,毛巾擦多余水份烘干
    使用网浆:烘干网板再上浆,使用刮盒,装网浆之盒刮到网上,其中绿油三次,(约每隔10分钟以上一次)底油,面油则二次,兰胶先上50K水菲林撕去胶片,再上20次网浆,每次刮三次(我们已采用自动上浆机),上浆完成后烘干。
    网纱的选用一般线路、绿油、底油、面油用120T、100T、110T网纱,碳油51T,蓝胶24T感光线路及热固化绿油用77T
    菲林的选用线路用18K水菲林(不用网浆因用网浆上网由于不均匀会产生:狗牙、肥油、波浪),绿油、底油、面油选用网浆,碳油选用50K水菲林
    用所需工程图形菲林贴在网板选取的位置,放置于爆光机上进行爆光,时间的选用(3000W聚光灯),线路一般在60—80秒、绿油在80—100秒、底面字符油40—60秒、碳油、兰胶350—400秒
    加压水冲网,干燥。
    用兰油(封网浆)封图形菲林外网边,干燥。
    检查、修网、写上完成日期及各相对应编号并记录存档、储存。
    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操作步骤,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实际操作严格按照此种方法,那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活学活用,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做出更好的产品。
    PCB丝印规范
    PCB设计过程中PCB丝印技术是有众多的规范的,不是随便就可以做的,这些规范促使了PCB丝印技术的发展,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规范:
    所有元器件、安装孔、定位孔都有对应的丝印标号为了方便制成板的安装,所有元器件、安装孔、定位孔都有对应的丝印标号,PCB上的安装孔丝印用H1、H2……Hn 进行标识。
    丝印字符遵循从左至右、从下往上的原则丝印字符尽量遵循从左至右、从下往上的原则,对于电解电容、二极管等极性的器件在每个功能单元内尽量保持方向一致。
器件焊盘、需要搪锡的锡道上无丝印,器件位号不应被安装后器件所遮挡。(密度较高的PCB上不需作丝印的除外)
    为了保证器件的焊接可靠性,要求器件焊盘上无丝印;为了保证搪锡的锡道连续性,要求需搪锡的锡道上无丝印;为了便于器件插装和维修,器件位号不应被安装后器件所遮挡;丝印不能压在导通孔、焊盘上,以免开阻焊窗时造成部分丝印丢失,影响训别。丝印间距大于5mil。
    有极性元器件其极性在丝印图上表示清楚,极性方向标记就易于辨认。
    PCB光绘文件的张数正确,每层应有正确的输出,并有完整的层数输出。
    PCB上器件的标识符必须和BOM 清单中的标识符号一致。
    有方向的接插件其方向在丝印上表示清楚。
    PCB上应有条形码位置标识在PCB板面空间允许的情况下,PCB上应有42*6 的条形码丝印框,条形码的位置应考虑方便扫描。
    PCB板名、日期、版本号等制成板信息丝印位置应明确。PCB文件上应有板名、日期、版本号等制成板信息丝印,位置明确、醒目。
    PCB上必须要有有厂家完整的相关信息及防静电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