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在吸塑机里面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5-05-08):
我做了一个产品,在吸塑机里面会自动启动,IC失灵,只有切断电源会回复正常,这是为什么呢?
请有经验的大大指导一下:'(

网友A:
猜不到。建议楼主提供电路图等更详细的信息
电源电路和复位电路容易造成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