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单片机串口就能轻易实现运动控制,可控制很多电机

楼主(2015-05-08):
由于运动控制对系统性能要求非常高,单片机速度资源有限,难以设计出性能优良的运动控制模型。采用普通单片机和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就简单了。附件为使用手册。

mpc003 mpc004 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pdf

网友A:
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脉冲输出使用脉冲+方向方式。
最高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
有时间弄个看看,你这个003,90元,004,120元,不便宜啊。

网友B:
单片机最大问题是单线程控制,也是串行控制,无法并行同步处理多路线程事件。

楼主:
只要间隔时间够短,串行控制没影响。价格只有同类型芯片的5分之1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