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求推荐低功耗的GPRS模块

楼主(2015-05-08):
查询资料,GPRS模块寻找网络时峰值电流都在2A左右,有没有峰值电流小一些的GPRS模块?是不是只要网络不好,峰值电流就一直很大?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峰值电流?
我们用于仪表,使用一次性锂电池供电,希望电池使用时间越长越好。谢谢大家!求高手推荐、指点!

网友A:
不知道,同观望!

网友B:
这个2A是瞬时电流,微秒级别的,所有的GPRS模块都是这样的
所以2A这个跟功耗关系不大,
信号不好会导致发射功率增大,从而造成耗电增多

网友C(2016-05-20):
相同环境下,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各个模块的功耗都是同一个级别;
因为功耗大,从使用成本上考虑,最好是用可充电电池。

网友D:
如果国内用,尽快转到北斗来

网友E(2017-06-23):
深圳合方圆的都可以,加我qq2546112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