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电路

楼主(2015-05-08):
这个电路中如果我电感采用3mh的会有什么后果,之前测试发现芯片很容易烧,是不是因为电感不对的原因?

网友A:
这里有34063计算器,可以算一下需要的电感
http://www.21ic.com/calculator/dc.htm

网友B:
应该是的,电压的变化量为L*dI/dt, 开关关断时SWE会出现负压,SWC与SWE是开关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可能会导致二次击穿或高压击穿。

网友:
你在VCC处加个SS3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