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定时器完全无法起作用,弄了2天都没能解决,求救啊

楼主(2015-05-08):
#include "STM8S103f3p.h"
#include "stm8s_tim2.h"
unsigned char i=0;

void Init_Tim2(void)
{
    TIM2_EGR=0x01; //手动产生更新事件,重新初始化计数器,并允许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设置定时器初值
    TIM2_CNTRH=0; //不能使用TIM2_CNTR直接设值,TIM2_CNTRL=0;
    //设定自动重装寄存器值
    //这里得注意不能使用TIM2_ARR的方式进行设值,TIM2是十六位的。
    //如TIM2_ARR=0xFA,实际上是赋给高字节了,TIM2_ARRH=0xFA,而不是想象中的赋给低字节。
    TIM2_ARRH=0x7A; //31250 4MHz / 128 = 31250Hz  (1S)
    TIM2_ARRL=0x12; //0x7A12 31250   意味着每产生一次中断时间为1S
    TIM2_PSCR=0x07; //分频128

    TIM2_IER=0x41; //中断允许位使能
    TIM2_CR1=0x01; //使能计时器
}

void Init_GPIO(void)
{
                PD_DDR|=0x04;
          PD_CR1|=0x04;
          PD_CR2|=0x00;
                PD_ODR=0x00;
}

main()
{
        Init_GPIO();
       CLK_PCKENR1=0xFF;
          _asm("sim" );
          Init_Tim2();
        _asm("rim");

        while (1);
}

@far @interrupt void TIM2_UPD_OVF_IRQHandler (void)
{
      i++;
      TIM2_SR1=0x00;
      if(i==61)
      {        PA_ODR=0x04;        i=0;
      }
      return;
}

我仅仅希望能够定时然后LED灯熄灭,为什么烧录后,LED就是不灭呢?都有在vector向量表里面更改了相应的了,就是不亮:'(:'(,求搭救啊,QQ891168340

网友A:
首先LED 是什么电平为熄灭,你这代码也只实现了一种电平,因为你一上电定时到了就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LED 是什么电平为熄灭,你这代码也只实现了一种电平,因为你一上电定时到了就改变了 ...

是的呀,我初始化的时候是低电平,LED灯是不亮的,按道理定时到了的时候就变成高电平啊,但灯一直不亮啊

网友B:
DEBUG模式看看能不能进中断,另外开 TIE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UG模式看看能不能进中断,另外开 TIE 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指这个啊?  TIM2_IER=0x41;我开始以为是我没开,我才这样写的,我开了和没开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UG模式看看能不能进中断,另外开 TIE 是什么意思?

DEBUG 模式是不是在@far那段里面设置一个断点,然后摁debug按钮,看能不能进去?我试过了,能进去,然后我再单步运行(F11),就一直在while那里了。显示在运行中···
要不你能不帮忙下载到你的板上看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啊?拜托拜托~~

网友B:
把变量改成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看看你的变量是不是被优化掉了,调试模式下去看看 i 的值有没有在变
我不用STVD,太恶心了....

网友A:
你调试下能不能进入中断就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下能不能进入中断就知了

进去了,但会只进去一下,然后停留在while(1)那里,显示程序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量改成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看看你的变量是不是被优化掉了,调试模式下去看看 i 的值有没有在 ...

不可以啊,请问被优化掉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是用什么    开发软件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去了,但会只进去一下,然后停留在while(1)那里,显示程序在运行。。。。 ...

额,不会用STVD,我用的I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量改成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看看你的变量是不是被优化掉了,调试模式下去看看 i 的值有没有在 ...

因为我是新手,刚接触STM8芯片,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我写好后就compile,然后build,然后打开STVP,打开.s19后缀的文件,再烧录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呢?

网友B:
STM8默认CLK 是 2MHZ,你的中断周期相当于 1S,i == 61 才亮灯,相当于过1分钟才会亮..............

换这段代码试试
int main(void)
{
        /* IO */
        PD_DDR |= 0x04;
        PD_CR1 |= 0x04;
        PD_CR2 |= 0x04;
        PD_ODR  = 0x00;

        /* TIM2 */
        TIM2_PSCR = 0x06;        /* 16MHZ / 8 / 64 = 31250HZ */
        TIM2_ARRH = (unsigned char)(15625 >> 8);
        TIM2_ARRH = (unsigned char)(15625);
        TIM2_IER  = 0x01;
        TIM2_CR1  = 0x01;

        _asm ("rim\n");

        while (1)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2_UPD_OVF_IRQHandler (void)
{
    PD_ODR ^= 0x04;
    TIM2_SR1 = 0x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默认CLK 是 2MHZ,你的中断周期相当于 1S,i == 61 才亮灯,相当于过1分钟才会亮..............

换这 ...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太感谢你啦!!!2天来终于有变动啦!!!!我之前改过时间了也不行,现在根据你的程序终于可以啦!!!!!!你太好人啦!!!!谢谢谢谢谢谢你啊!!!!我之前也等了很久都不灭的,我开始也以为是时间的问题呢,

另外我想问问你啊,我之前这个程序compile没有问题,但在build的时候出现错误#error cpstm8 stm8_interrupt_vector.c:38(29+23) invalid pointer initializer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默认CLK 是 2MHZ,你的中断周期相当于 1S,i == 61 才亮灯,相当于过1分钟才会亮..............

换这 ...

而且为什么你的程序不用设置CNTR那个寄存器呢?我看规格书上说,CNTR是0的话会不启动的,其实我也不明白cntr寄存器与ARR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逻辑关系····求解答

网友B:
不使用 STVD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错误,建议使用 IAR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为什么你的程序不用设置CNTR那个寄存器呢?我看规格书上说,CNTR是0的话会不启动的,其实我也不明白c ...

非严格要求时,CNTR初始为不为0无所谓,不为0只是第一次进中断快一点,以后都是按重载值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严格要求时,CNTR初始为不为0无所谓,不为0只是第一次进中断快一点,以后都是按重载值计时 ...

在请问一下啊,那个PWM输出的,设计IO口复用,是不是要把IO口设置成推完输出啊?再在option byte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请问一下啊,那个PWM输出的,设计IO口复用,是不是要把IO口设置成推完输出啊?再在option byte修改? ...

先要改OPBYTE设置成对应的外设模式,再PWM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C:
你初始化时设置PD2为输出,中断里操作的是PA2

网友D(2015-12-24):
引用 网友B:
先要改OPBYTE设置成对应的外设模式,再PWM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您好,请教您,我的OPBYTE里没有PORT,应该怎么改?

网友E:
STM8SF103 ,仿真器为:STLINK

TIM4 属于8位定时器,最大128分频。

这个定时器的时钟源是系统时钟源(fMaster),然后直接通过预分频器分频后供CK_CNT使用。如:系统频率为4MHz,经过128分频后,提供给定时器使用的频率就为 31250Hz

这里使用的内部RC 16MHz振荡器,并进行LSI 4分频,所以主频为4MHz。

------------------

//main.c
void Init_Tim4(void)
{
        /*很多人都是在这里装填0xFF,其实是为了让PSC尽快生效,对于PSC的设置,需要在下一个更新事件时才会生效*/
        TIM4_CNTR=0; //计数器值
        TIM4_ARR=0xFA; //自动重装寄存器  250,产生125次定时1S
        TIM4_PSCR=0x07; //预分频系数为128
        TIM4_EGR=0x01; //手动产生一个更新事件,用于PSC生效       注意,是手动更新

        TIM4_IER=0x01; //更新事件中断 使能
        TIM4_CR1=0x01; //使能计时器,TIM4_CR0停止计时器
}

void main(void)
{
        _asm("rim"); //这是必须的,因为系统重启后,软件中断级别为3级,处于最高级,除了TRAP,TLI,RESET三个中断外不响应其他中断。
        //rim将软件级别更改为0级别,这样其他中断就能得到相应。
        Init_Tim4();
        while(1);
}

//中断向量表必须将TIM4的中断处理函数填写进去
    {0x82, TIM4_UPD_OVF_IRQHandler}, /* irq23 */

//处理函数如下:
/*定时器4用作看门狗喂狗定时,因为看门狗最大延时510ms,
定时器频率为4MHz/128=31250 = 250 * 125,125 / 5 = 25 (200ms)*/
[url=home.php?mod=space&uid=1095855]@far[/url] [url=home.php?mod=space&uid=422518]@interrupt[/url]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void)
{
    t4++;
    TIM4_SR=0; //清除中断标志
    //t4==125  //定时1S
    if(t4==25) //25 * 250 定时200ms
    {
        FREE_IWDG; //喂狗,如果单纯定时用,可以拿掉
       //可以尝试点亮LED灯
        t4=0;
    }
    return;
}

定时器延时计算过程,如主频4MHz,预分频为128,定时器频率等于 4000000 / 128 = 31250 (Hz),周期为32us。4分频时周期为1us。

如:主频8MHz,预分频为128,定时器频率等于 8000000 / 128 = 62500 (Hz),周期为16us。

整个代码没有使用库函数,诸如TIM4_SR TIM4_CR1之类的定义在stm8s103k.h,其他的头也可以。

网友E:
定时器2  (16位计时器) 的简单实用与此类似,但需要注意设置初值的方法,如:
void Init_Tim2(void)
{
        TIM2_EGR=0x01; //手动产生更新事件,重新初始化计数器,并允许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设置定时器初值
        TIM2_CNTRH=0; //不能使用TIM2_CNTR直接设值,TIM2_CNTRL=0;
        //设定自动重装寄存器值
        //这里得注意不能使用TIM2_ARR的方式进行设值,TIM2是十六位的。
        //如TIM2_ARR=0xFA,实际上是赋给高字节了,TIM2_ARRH=0xFA,而不是想象中的赋给低字节。
        TIM2_ARRH=0x7A; //31250 4MHz / 128 = 31250Hz  (1S)
        TIM2_ARRL=0x12; //0x7A12 31250   意味着每产生一次中断时间为1S
        TIM2_PSCR=0x07; //分频128

        TIM2_IER=0x01; //中断允许位使能
        TIM2_CR1=0x01; //使能计时器
}

网友E:
整个使用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总中断的开启 _asm("rim")

第二、中断向量表对应位置的中断处理过程改写

第三、定时器自身的使能,包括中断使能和计时器使能

第四、默认情况下,TIM4的外设时钟是开启的,CLK_PCKENR为0xFF,外设TIM4时钟如果关闭,时钟是运行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