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有关MCASP编程

楼主(2015-05-08):
问一下,MCASP与AIC23B传输数据时,是不是有个等待语句还是什么语句呢?为啥我加了延时后就传输不了了呢?是不是有相关的时序要求?

网友A:
MCASP是什么?听说过MCBSP。

网友(2015-07-03):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在用McASP收发AIC23B,具体代码是:
if(MCASP_FGETH(SEEDdm642codec,RSTAT,RDATA))
                {
                        codecdata[0] = MCASP_RGETH(SEEDdm642codec,RBUF1);
                        MCASP_RSETH(SEEDdm642codec,XBUF0,codecdata[0]);
                    }
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是在程序暂停后再次启动时声音就发不出来了,正常发声时用耳机听也只有一只有声音,想加个发送中断XINT0也不能响应,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可以和我交流交流吗?

网友B:
LZ也正在做语音处理吗?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