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只放大交流信号怎么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08):
C164在那里,怎么可能放大直流信号?

楼主:
不放大直流,放大交流

网友B:
队员高频信号。

谢谢大家!

放大了10倍。

对于直流信号放大了1倍。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不对吧?
用虚短虚断分析下。。。

网友D:
运放单电源供电,Vin过来的信号,如果不带直流偏置的话,负半周就削掉了

楼主:
输入带直流偏置的,没有说清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