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可调电压LDO的Vref电压

楼主(2015-05-08):
想请教大家,LDO的ADJ和VOUT之间的Vref电压会随着调节电阻R1、R2的值改变而改变吗?
我在调节LM1084,发现改变R1R2的值,Vref的值会随着改变,而不是datasheet中的1.25V

网友A:
没看见R1R2。

网友B:
R1.2是多大的?

网友C:
在合理的范围内,ADJ引脚的电压不变。

楼主:
使用datasheet的typical值 R1 R2 各121R  340R Vref为1.25V 这个没问题
R1 R2 我等比例放大至1.2K和3.3K时 Vref变为1.8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合理的范围内,ADJ引脚的电压不变。

不知道合理范围是多少?就1084而言,datasheet有没有给出?望指点

网友D:
datasheet上有说的,10ma

网友E:
有一个Minimum load current, 楼主看看是多大,如果1.25V参考电压上的那个电阻太大而导致这个电阻上的电流小于min load current就会产生Vref变大的现象,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1084正常工作时需要一定的偏置电流,如果输出对地没接负载的话,偏置电流只能从分压电阻流过,但是流过的电流小于min load current, 电路不能稳压了。

另外对楼上的说下hello.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合理范围是多少?就1084而言,datasheet有没有给出?望指点

有给出呀,和LM317的原理一样,要求:
1、输出负载电流要大于5mA,极限最小10mA。
2、ADJ引脚的输入电流典型55uA。
所以,分压电阻,流过的电流要远比55uA大,否则会导致输出电压误差,最好大于最小负载电流,否则还得额外加一个静态负载,以满足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

网友F:
ref是带隙,很准的

网友G:
120欧的那个不用换,另一个换掉试下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个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