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DO的Vref电压问题

楼主(2015-05-08):
想请教大家,LDO的ADJ和VOUT之间的Vref电压会随着调节电阻R1、R2的值改变而改变吗?
我在调节LM1084,发现改变R1R2的值,Vref的值会随着改变,而不是datasheet中的1.25V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Vref是怎么量出来的?
根据LM1084的Datasheet定义,Vref是ADJ与Vout的压差,楼主可别把ADJ对GND的电压当成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Vref是怎么量出来的?
根据LM1084的Datasheet定义,Vref是ADJ与Vout的压差,楼主可别把ADJ对GN ...

是的 不错 Vref是adj和Vout的压差,就是这个压差 在我改变电阻值后发生了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错 Vref是adj和Vout的压差,就是这个压差 在我改变电阻值后发生了变化 ...

看一下Datasheet,看这个电阻的选择是不是有要求的,比如不能小于多少,或大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