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23使用SSV7241 RF模块进行无线传输

楼主(2015-05-08):
使用NUC123连接SSV7241 RF模块进行无线传输,控制介面为SPI
每个封包最大是32BYTE,适合拿来为无线MOUSE,  无线键盘,无线控制器

下面是一个当传送,另一个接收,使用简单的输询方式,没有开中断处理
NUC123SeriesBSP_CMSIS_V3.00.001 - rf\SampleCode\StdDriver\SPI_Loopback master rf  =>从端
NUC123SeriesBSP_CMSIS_V3.00.001 - rf\SampleCode\StdDriver\SPI_Loopback master rf2 =>主端

以下是连线方式
NUC123                      <->   SSV7241 RF
PC0_SPI0_SS0             <->   SS
PC1_SPI0_CLK             <->   CLK
PC2_SPI0_MISO0         <->   MISO
PC3_SPI0_MOSI0         <->   MOSI
PB9                             <->  CE

网友A:
这个无线用的什么协议啊,先下载看看,搜索一下。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个无线芯片,学习一下,回头淘宝一个。,

网友:
这个是什么波段的通讯啊,2.4吗

网友C:
无线传输,很好啊
这个协议和天线设计都很重要吧

网友D:
這是簡單的2.4G RF 模塊

网友E:
这个是2.4G无线模块吧

网友B:
一般使用的是2.4G,这个频段是合法的,免费的。

网友F(2015-08-26):
好資料 先下載!!!
請問板主還有unc240+enc28j60的code嗎?

网友G(2016-11-05):
哪裡有賣ssv7241模塊

网友H(2016-12-22):
为何开启电源SSV7241_PowerOn(); 这个函数后配置寄存器的值变为0xdb?说好的的0x0e呢?为什么写入缓存器0x19的4个数,第4个会变成CFG寄存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