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寄存器配置是否和STM32F1一样?

楼主(2015-05-08):
公司要用STM32F0的芯片替换STM32F1的芯片,目前还没找到STM32F0的资料,请教一下:STM32F0的寄存器配置是否和STM32F1一样?有相关STM32F0资料的帮忙给一份,谢谢

网友A:
F0 是M0 内核的,F1是M3内核的,有部份是不同的,也有一些通用的

网友B:
这个需要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stmcu.com.cn/mcu.html

没找到STM32FO42的寄存器手册,资料里只有一下简单的介绍,我现在担心的是寄存器配置和STM32F105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找到STM32FO42的寄存器手册,资料里只有一下简单的介绍,我现在担心的是寄存器配置和STM32F105不一样。 ...

现在没找到STM32FO42的寄存器手册,

网友D:
F0 系列都可以用F051那个中文参考手册通用

网友E:
F0的外设和F1很多都不太一样了,不可能直接拿过来用的,看手册改吧

网友C:
http://www.stmcu.com.cn/design_resources.html
RM0091 STM32F0系列的参考手册
RM0008 STM32F1系列的
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F:
到官网去下载吧;
或者看我的帖子,也发过不少;
F0和F1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