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运放反相输入端加一个偏置电压

楼主(2015-05-08):
见下图,这是一个调光电路,功能是0V灭掉,10V最亮,拔掉调光接口,也是最亮。还要兼容电阻调光,现在想在这个图的运放反相输入端加一个10mV的偏置电压, 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加上?
主要是电流采样电阻的阻值太小了,在10V电压源上面接一个电阻拉到反相输入端,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

网友A:
不利用取样电阻来获取电流,另外加个就可以了

楼主:
此方法极妙啊,多谢maychang老师,问题完美解决

小case啦!100多年前就有了,我不过抄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利用取样电阻来获取电流,另外加个就可以了

用电阻取样,是为了获得电压的,此电压要加在运放反相输入端,此电压的高低就决定了运放输出端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此电压能反映出负载电流的大小,所以此电阻不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