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i2c_board_info的疑问

楼主(2015-05-08):
定义i2c从设备的时候:
I2C_BOARD_INFO("ov564x", 0x3c)
上面红色标注的8位从地址,最后一位是不是0或1都行

楼主:
writeb((msgs->addr << 1) | 0x01, i2c_imx->base + IMX_I2C_I2DR);
这句是不是就表明,从地址其实只是前7位

网友A:
i2c协议里面最后一位是读写标志位.....I2C_BOARD_INFO只是说明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