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灯是怎么回事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图是我家的一个灯,坏了, 然后我拿到店里面去修,店家说是接触问题,换了个固定的座,然后通电ok,等亮了,然后我拿回家,一接220V线,不亮。马上又跑回店了,又试,确实又亮了,但跑回家又试,还是不亮。
我确认店家的店是220V,我家的电也是220V的,现在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高手分析,解答!
另外,请问镇流器出来怎么是4根线,分别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A(2015-05-08):
你家的插座有问题。

楼主:
我是一端插进插座,一端用鳄鱼嘴夹住试的,我还用电笔试了,确认鳄鱼嘴一火线端带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一端插进插座,一端用鳄鱼嘴夹住试的,我还用电笔试了,确认鳄鱼嘴一火线端带电。 ...

会不会是零线火线反了?

网友A:
换个插座

网友C:
换个插把 ~!

网友D:
你有万用表么?测一下电压有没有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零线火线反了?

我正反都试了,没用!另外,交流正接反接都一样啊!

网友E:
这样。你使劲敲机下看看亮不亮。不要敲烂了。

网友F:
镇流器出来的4根线,分别是有什么作用看下图就知道了。

网友G:
座子里面有接触问题或者线断了,也有可能是你接错了线,这四根线是有顺序的,接错了就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镇流器出来的4根线,分别是有什么作用看下图就知道了。

但在店里试了,是亮的,我回家后没有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座子里面有接触问题或者线断了,也有可能是你接错了线,这四根线是有顺序的,接错了就不会亮。 ...

但在店里试了,是亮的,我回家后没有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反都试了,没用!另外,交流正接反接都一样啊!

是的啊!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G:
你的意思是就换了这个灯管座就可以亮?镇流器也拿过去了,还是仅拿灯管去试的?!

网友B:
你家的电有问题!

网友H:
你家的电压更底,可能不到220.

网友I:
有可能是零线没有接好

网友J:
拿表量下进线电压就是了,还电工呢···

网友K:
让店里的人,到你家里查下,给路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