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229 程序执行问题

楼主(2015-05-08):
在 8MHz,3.0V,闪存程序执行时为 290µA/MHz(典型值)
在 8MHz,3.0V,RAM 程序执行时为 150µA/MHz(典型值)
这是datasheet中的说明,但是我怎么来判断我的程序是在闪存,还是RAM里执行,lpm3,aclk打开定时器定时唤醒实在RAM中执行,还是在闪存中执行呢?

网友A:
一般情况,程序是在flash中执行的
想要在ram内执行,可以在函数定义前面增加关键字 __ramfunc,例如, __ramfunc void clock_init(void);注意:这里用的iar开发环境

楼主:
爱死你了,最近在测试功耗,在做cc1120无线通讯,数据采集,所有外围设备加起来,如果不把内部晶振倍频也就60ua左右,但是配置成8M就变成450ua了,我在想lpm3是ram保持的,是不是可以吧休眠定时唤醒的代码,再ram中执行来降低功耗,所以才问了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程序是在flash中执行的
想要在ram内执行,可以在函数定义前面增加关键字 __ramfunc,例如, __ram ...

爱死你了,最近在测试功耗,在做cc1120无线通讯,数据采集,所有外围设备加起来,如果不把内部晶振倍频也就60ua左右,但是配置成8M就变成450ua了,我在想lpm3是ram保持的,是不是可以吧休眠定时唤醒的代码,再ram中执行来降低功耗,所以才问了这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爱死你了,最近在测试功耗,在做cc1120无线通讯,数据采集,所有外围设备加起来,如果不把内部晶振倍频 ...

应该是可以,你可以试试,期待你的实验结果:handshake
另外,你可以在休眠时切换到较低的运行频率

网友B:
一般情况,程序是在flash中执行的
想要在ram内执行,可以在函数定义前面增加关键字 __ramfunc

我一直以为是在ram内执行的

网友C:
烧录的时候就配置好了,或者编程的时候。

网友D:
死你了,最近在测试功耗,在做cc1120无线通讯,数据采集,所有外围设备加起来,如果不把内部晶振倍频也就60ua左右,但是配置成8M就变成450ua了,我在想lpm3是ram保持的,是不是可以吧休眠定时唤醒的代码,再ram中执行来降低功耗,所以才问了这个,谢谢,

网友:
那几个指令应该是系统级的,专门性的。

网友E:
数据手册好多东西都是不讲解为何的,因为怕你学会了。

网友E:
不同的区间,操作电压电流都是不同的,因为事先的电路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死你了,最近在测试功耗,在做cc1120无线通讯,数据采集,所有外围设备加起来,如果不把内部晶振倍频也就60 ...

:L
这是小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数据手册好多东西都是不讲解为何的,因为怕你学会了。

:L
不是这样的
手册都是面向使用的,而不是面向设计
所以讲解的都是怎么使用,而不是为什么这样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区间,操作电压电流都是不同的,因为事先的电路不同。

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底层的操作要了解硬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底层的操作要了解硬件才行

那是的,硬件是基础,软件都是硬件上运行的

网友D:
没考虑过这么多问题,都是写好代码下载进去就行了,没有要求那么多。

网友F:
烧录的时候就配置好了,或者编程的时候

网友:
这个没用过这个方法啊,都是随便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