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高通Quick Charge 2.0快速充电原理+QC2.0快充IC

楼主(2015-05-08):
高通的QC2.0快速充电需要手机端和充电器(+FP6600快充IC)都要支持才行。
当将充电器端通过数据线连到手机上时,充电器默认的是将D+和D-短接的,这样手机端探测充电器类型是DCP(参《高通平台USB2.0和3.0接口充电器识别原理》),手机以默认的5V电压充电,接着过程如下:
1) 如果手机端使能了快速充电协议,Android用户空间的hvdcp(high voltage dedicated charger port)进程启动,并且在D+上加载0.325V的电压维持超过1.25s上;
2) 充电器检测到D+上电压0.325V维持超过了1.25s,就断开D+和D-的短接,由于D+和D-断开,所以D-上的电压不再跟随D+上的电压0.325V变动,此时开始下降;
3) 手机端检测到D-上的电压从0.325V开始下降维持1ms以上时,hvdcp读取/sys/class/power_supply/usb/voltage_max的值,如果是9000000mV,就设置D+上的电压为3.3V,D-上 的电压为0.6V,否则设置D+为0.6V,D-为0V;
4) 充电器检测到D+和D-上的电压后,就调整充电器输出电压,具体D+和D-上的电压和充电器输出电压对应表格如下所示:

网友A(2015-12-05):
有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充电,电池支持么,目前电池标准充电都是0.5C,快速的有1C,2C的,这样只是电池管理芯片启动这个过程,对电池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充电,电池支持么,目前电池标准充电都是0.5C,快速的有1C,2C的,这样只是电池管理芯 ...

可以支持快充的手机,电池都是可以的,手机内部会把电压转换成低压,这样电流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