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引脚跳火花啊?!

楼主(2015-05-08):
刚做了一个STM32的板子。焊好后上电,VCC引脚(旁边是VSS,不知道具体是谁)那边跳火花。请教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没焊接好么~~~~ 这么神奇

网友B:
是不是静电放电了?

网友C:
够奇葩,难道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静电放电了?

这个是什么?(跟电烙铁静电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奇葩,难道有短路?

之前一块板子刚上电的时候还好,过了一会儿引脚就着火了,然后我测量VSS和VCC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跟电烙铁静电有关系吗?)

只要不是带电焊接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D:
水而出,方知其堪当大任也

网友E:
硬件设计有搞对不?

网友F:
没有看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设计有搞对不?

应该是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G:
搭锡了吧

网友H:
很明显短路的节奏,所以才冒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