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这个最小系统能工作吗?已解决

楼主(2015-05-08):
我用的MKL15 48pin。学习了将近三周,项目上要用了。画了最小系统。大家帮我看下复位电路和下载电路可不可以用?谢谢了。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看下,板子都画好了,没问题的话发出去做板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看下,板子都画好了,没问题的话发出去做板了。谢谢了。

Debug脚看不出是否正确,你可以参考一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bug脚看不出是否正确,你可以参考一下下图

谢谢,上电复位电路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上电复位电路可以吗?

没看出大问题

网友B:
用的是CMSIS-dap调试器吗?
RST能设置成软件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