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利用stm32读取摄像头上某一光点

楼主(2015-05-08):
如何去识别摄像头传输的某个光点,并在TFT上显示,程序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呢;

网友B:
我举个例子,以摄像头OV7670为例。
采集320*240的图像,以YUV422格式。
通过DCMI采集图像到外扩SRAM或SDRAM中,另建立一个 uint8_t gray[320*240]来存放Y值,UV舍弃不要。
理论上,白色为0XFF,黑色为0X00。但实际采集到的白点可能达不到0XFF,所以可以选择判断gray数组的值,如果大于0XF0就认为是白点。
统计所有白点的坐标,求取中心值就为光点中心,返回该点坐标值。
如果要显示到TFT,则需要转换为RGB565格式。

网友C:
楼主这是图像处理相关内容了,建议楼主看下图像处理的知识,搜索白点的话好多种方法,楼上也是一种,但是你这320*240数据量可不小哦,你存哪里?使用stm32有待评估啊,一般都用ds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图像处理相关内容了,建议楼主看下图像处理的知识,搜索白点的话好多种方法,楼上也是一种,但是你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 ... e=0&from=y1.4-2
看看这个哦,基于STM32F429的数字识别。 用的16M的SDRAM。如果觉得棒就点个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5NjEyOTE2.html?firsttime=0&from=y1.4-2
看看这个哦,基于STM32F429 ...

已经赞过……!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