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控制CD4051

楼主(2015-05-08):
我设置引脚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4)
我用Pin_4作为输出,控制CD4051的其中一个地址端C,其中另外两个地址端AB经高电阻接地,相当于置为0;相当于100和000,相当于打开通道4和0。但是并没有得到我所需要的结果???
但是当我给C端输入5v和50mv电压时,却打开通道0和4!!!我该怎么用单片机控制CD4051的地址端????

网友A:
没用过。
不过看这情形,是不是要外接上拉?

网友B:
对一下cd4051的真值表,确认没接错线的话就可以换cd4051了

网友C(2018-03-21):
那应该是电压不够,今天设计电路,仔细看了一下手册,CD4051需要3.5V才认为是高电平。本来还像侥幸一下,看了这个帖子,知道STM32的3.3V高电平是没法控制CD4051的。

网友:
这个是模拟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