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新画的板子完,发现stm32的引脚输出是绿色的 ,不知道哪里错了,请指教

楼主(2015-05-08):
如题?另外请问 ,怎样把原图插入到帖子里。。。新手一个

楼主:
这是我画的图

网友A:
不符合自己设置安全距离的要求

网友:
丝印与焊盘的距离规则设置小点就好了

网友B:
看看规则,绿色的地方应该标着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C:
丝印和引脚的安全距离太小,设置下规则就好

网友D:
在规则中设置,我大致知道你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E:
用stm32来驱动数码管,太奢侈了。

网友F:
以老夫多年的经验来看   lz这是用自动布线

网友G(2015-09-11):
肯定是某些规则设置没到位

网友H:
是管脚焊盘间距不符合间距规则设置,把焊盘的间距规则改一下。或把焊盘宽度改小一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以老夫多年的经验来看   lz这是用自动布线

;P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I:
感觉那个DC圆孔电源插座放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