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23][SPI]如何使用Dual I/O功能

楼主(2015-05-08):
支援晶片系列: NUC123series

所使用的開發軟件包: NUC123SeriesBSP_CMSIS_V3.00.001

Project 所在的目錄:

Master: \NUC123SeriesBSP_CMSIS_V3.00.001_SPI_DUALIOMode\SampleCode\StdDriver\SPI_MasterDualIOMode\KEIL

Slave:

\NUC123SeriesBSP_CMSIS_V3.00.001_SPI_DUALIOMode\SampleCode\StdDriver\SPI_SlaveDualIOMode\KEIL

所使用的板子:NuTiny_NUC123 x 2

功能描述:

        當我們使用SPI Flash的時候, 為了加快讀/寫速度, 有支援Dual I/O或是Quad I/O功能的型號是一大優點, 但是控制的單片機要如何讀寫SPI Flash? 這個範例代碼分別提供使用Dual I/O功能的MasterSlave的代碼, 連接方式如下圖. 首先在Dual I/O模式下, Master會先傳送16個字節的資料, Slave接收到後會使用串口打印出; 接著再換Slave傳送16個字節的資料, Master接收到後會使用串口打印出. 這樣就可以使用Dual I/O功能來傳送和接收資料了.

网友A:
第一次接触双IO模式,实在难以接受,先看看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还是学的少,下载学学

网友B:
双I/O,到底是啥意思
怎么感觉是spi呢?

网友:
这个确实不是我自己理解困难

网友C:
这个是模拟spi吗?

网友D:
This secondary processing attachment to a primary (host) data processing system provides a dual mode I/O operation having unique "real time" applications. In this mode the attachment subsystem may exchange data concurrently with two potentially separate storage areas in host system main storag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single device control block (DCB) command descriptor prepared by host system software. Examples of real time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include encryption and decryption of "secure" data by the attachment subsystem, matrix multiplication, or signal processing operations by the subsystem, and conservative movement of data between host storage and process control devices which link to the attachment subsystem via a device multiplexor and are co-addressed with that subsystem (by the host 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I/O,到底是啥意思
怎么感觉是spi呢?

是SPI沒錯,
Dual I/O指的是將MISO和MOSI同時做單方向的傳輸,
能夠加快資料傳輸速度.
細節可以看TRM 5.10.5.17Dual I/O Mode的內容.

网友E:
晕死,看半天原来是个SPI啊,还起名字双IO,好抽象,以后不要这么调皮了

网友D:
大家都很好奇,楼主怎么起了个这么奇怪的标题,典型的标题党。

网友F:
双IO可以理解成就是SP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IO可以理解成就是SPI吗?

是, 就一種SPI的特殊用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 就一種SPI的特殊用法.

学习了,头一回见到这样的spi的用法

网友B:
新人问一下,这个cmsis是arm出的吧?
只要是cortex-m内核的都能用吧?

网友G:
Master: \NUC123SeriesBSP_CMSIS_V3.00.001_SPI_DUALIOMode\SampleCode\StdDriver\SPI_MasterDualIOMode\KEIL

Slave:

\NUC123SeriesBSP_CMSIS_V3.00.001_SPI_DUALIOMode\SampleCode\StdDriver\SPI_SlaveDualIOMode\KEIL

所使用的板子:NuTiny_NUC123 x 2
没有板子。

网友H:
看不明白

网友I:
这种方法应该速度是非常快的,要不然没亮点。

网友J:
这名字,我一看以为新设备呢,原来还是SPI啊。

网友K:
华邦w25Q32/Q64就支持双IO模式

网友(2015-06-17):
双I/O,到底是啥意思,,怎么感觉是spi呢?

网友L(2019-10-17):
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