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气隙和电感量问题

楼主(2015-05-08):
请教一个问题:
反激开关电源设计,变压器原边电感一般是根据伏秒积公式来计算(《Switching_Power_Supplies_A_to_Z》):
Lp*△I/Ton = Vin,而且Lp=N*N*AL(无气隙)
到最后变压器一般要加气隙,加了气隙之后,磁芯的AL值会下降很多,对于固定的匝数,电感量Lp岂不是又变了?

谁能解释下,有点晕。谢谢!

网友A:
是的,磁导率,AL值,这些都是成正比的,加了气隙,电感量变小,匝数和AE不变的情况下,磁感应强度会降低,MOS和电容鸭梨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磁导率,AL值,这些都是成正比的,加了气隙,电感量变小,匝数和AE不变的情况下,磁感应强度会降低, ...

呵呵,鸭梨。
我这么想,先根据△I、Vin、Ton计算电感量,然后开了气隙会导致电感量下降,那不是白算了嘛?
因为有了气息之后实际电感量肯定大幅下降,这时线圈电流波动(△I)肯定会变大不少,线圈不一定受得了啊?

我理解的对么?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鸭梨。
我这么想,先根据△I、Vin、Ton计算电感量,然后开了气隙会导致电感量下降,那不是白算了嘛 ...

没有白算啊,你计算出来电感量和匝数之后,就是根据计算出来的电感量来开气隙的,需要多大的电感量,就开多大的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磁导率,AL值,这些都是成正比的,加了气隙,电感量变小,匝数和AE不变的情况下,磁感应强度会降低, ...

或者说,如果到最后加气隙会导致电感量大幅下降,那前面根据公式算出来的Lp有什么意义?

这个电感量的计算过程,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说,如果到最后加气隙会导致电感量大幅下降,那前面根据公式算出来的Lp有什么意义?

这个电感量的计 ...

看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白算啊,你计算出来电感量和匝数之后,就是根据计算出来的电感量来开气隙的,需要多大的电感量,就开 ...

你回复好迅速。

这里有个问题:电感量直接正比于匝数的平方。也就是L=AL*N*N。
理论上说,对于一个固定的磁芯,计算出了L,匝数就定了。开气隙导致AL变小很多,如果要维持之前算的L不变,必须加大很多匝数。

楼主:
我现在的疑惑和你这个帖子差不多,
https://bbs.21ic.com/icview-810412-1-1.html
就是算出来的电感量比较大。不知道你有没有想通?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回复好迅速。

这里有个问题:电感量直接正比于匝数的平方。也就是L=AL*N*N。

先计算电感量,再根据磁感应强度计算匝数,这没什么好纠结的啊,假如你计算出来是50匝,电感量是0.7mH,就根据这个电感量磨气隙啊,如果不磨的话,50圈的电感量就非常大了,把它磨到你计算出来的数值就可以了,磨气隙的目的就是减小磁导率减小AL值,否则很小的电流就可以让电感饱和,可以根据磁感应强度公式计算出来:B=L*I/(N*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计算电感量,再根据磁感应强度计算匝数,这没什么好纠结的啊,假如你计算出来是50匝,电感量是0.7mH, ...

如果实际去磨气隙来调节AL值,会较费事。应该有计算公式,L=AL*N*N。,前面L和N都算出来了,AL就有了。再查材料表,AL值和gap length有对应曲线关系,就能够求出气隙尺寸。